[活动] 面试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题

楼主(2015-12-07):
这是笔试题,题目讲这是产生参考电压和电流的电路,问我输出阻抗是多少?(电路大概是这个样子,应该没错)

以前没见过这样的电路,通常见到的和用的都是基准电压通过一个运放缓冲做电压-电流转换然后电阻分压得到多个输出幅度不一样的基准电压,它这里后面用m个并联时为了减小输出阻抗直接用Vout驱动小阻抗负载吗?

另外,运放负向端没有和Vout直接连,右边的Vout能被稳定在Vref吗?原理是什么?这个电路可能也是常用的,只是我没见过,请大侠指点

网友:
输出阻抗不是Vout/(m*Iref)吗

网友:
利用电流镜原理啊,运放的加入就是为了让m+1条支路尽可能的匹配

网友:
运放让它们更匹配,可以从小信号回路来看。主要利用的是反向端负反馈电阻的作用。

楼主:
   运放的负反馈稳定自己的那条支路自然是容易理解的  后面的m路并联时怎么被稳定?怎么样得出Vout=Vref的结论?

网友:
放大器是怎么起到提高匹配性的?感觉输出电阻是Rds//[(R+Rds)/m],和运放没啥关系呀?

楼主:
放大器是怎么起到提高匹配性的?感觉输出电阻是Rds//[(R+Rds)/m],和运放没啥关系呀?
引用 网友A:

   让我计算输出阻抗应该跟放大器没有关系,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忘了是什么了

网友:
这不是MTK的题么。

网友:
要使vout=vref,我认为那些nmos都要工作在线性区才行,即使nmos有细微不匹配,vout变化也不大。另外运放正负输入端是不是标反了,图中的接法是正反馈

网友:
画错了吧, 图中是正反馈

网友:
嗯。 reduce Rout to make it a  ideal voltage source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有点怪

楼主:
画错了吧, 图中是正反馈
引用 网友B:

   没错吧

网友:
9楼说的对。如果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这个电路很可能不工作。

网友:
beta*H(s)=A*gm*Rout
then :Rout_closed=Rout/(1+A*gm*Rout)=1/(A*gm)
so the replica output Rout=Rout_closed/M=1/(A*gm*M)

网友:
输出阻抗=(R+Rn/m(1-gmARn))//Rp,其中A为负

楼主:
要使vout=vref,我认为那些nmos都要工作在线性区才行,即使nmos有细微不匹配,vout变化也不大。另外运放正负 ...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在线性区?图上所有的NMOS应该都是尺寸一样的  饱和区不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图有点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管子一样,栅源压一样,电阻一样,每条支路电流一样,难道节点电压不应该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错,对于小信号而言,op输出电压升高,控制的支路电流增加,造成运放反向端电位升高,进而反过来降低op输出电压,达到稳定管子栅压的目的。

楼主:
   我是在想右边m个并联的  如果Vout有波动  如何被左边的运放稳定?

网友:
这个就类似于双端输出运放的匹配问题。你画的电路,nmos之间,pmos之间都可能不匹配,如果工作在饱和区,这种不匹配可能会引起vout极大变化

网友:
感觉此电路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为反馈端的接法有问题;第二个是不应该是第一个p管用二极管连接方式,而是中间那个用二极管连接方式。

楼主:
感觉此电路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为反馈端的接法有问题;第二个是不应该是第一个p管用二极管连接方式,而 ...
引用 网友D:

   电路画的确实可能有问题  印象中上面三个PMOS都不是二极管接法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不知道是如何镜像电流的  最左边的二极管接法是我自己加的  运放负反馈接法有问题?正反相端应该换一下?

网友:
M1 to Mm worked in linear region!

楼主:
M1 to Mm worked in linear region!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稳定Vout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根据电流镜来说,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的
首先,Iref进去就要二极管连接啊
否则基准还有什么意义

后面的运放反馈也是对的。其实不用那么麻烦计算等效电阻,直接V/I就可以

楼主:
谁能说一下这个电路到底是如何稳定Vout的?没人能说清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看电路看的不够细啊。工程师同志。 正负接反了。

网友:
输出阻抗就是PMOS和下面一串NMOS和电阻的并联么……。vout是等于vref的。只要mismatch好就可以等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你定要说我错的话。。。大眼一看就知道是负反馈。。 这么多工程师。。

楼主:
   求指点此电路的工作原理,这帖子跟了几页了也没见说清楚的,也许是自己太low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不是负反馈,其实信息还不够。N管栅极电压升高,I增大,R上压降VR增大但Vdsn降低,所以VR+Vds是增大还是减小就要更多的信息才能确定。
    取一种特殊情况,VGS增大,Ids被p管钳制不能继续增大,所以VR没有变化,Vdsn降低,这样就是正反馈了。

    根据以上有限的信息看,正反馈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个人愚见  输出支路实际上就是上下两个电流源进行匹配,而中间级的作用就是来使得上下两个进行匹配。之所以不把运放放在输出支路上,这一点我不理解。  还有就是你说Vout产生原理,我想是这Vout正常工作下只有一个工作点,你可以根据公式来算出来。。哈哈。。。菜鸟愚见

楼主:
这不是MTK的题么。
引用 网友G:

   你怎么做的?

网友:
输入级基准电流通过二极管链接的NMOS进来没问题,中间运放那一级的ac输出阻抗确实是被环路减小了。但是输出级阻抗就是上下ac阻抗并联。

输出级的G。D。S如果没有失配的话是完全复制中间级的。加输出级这样可以隔离输出负载(如果有的话)和中间级。

但是有两个问题:1)为啥要在D端用R而不是S端。2)中间级就算是负反馈~这样接稳定吗?

网友:
OP + Current mirror, if vout=vref, then coscade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