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变换器轻载情况下,开关节点出现的振铃为什么会影响效率?

楼主(2015-12-07):
重载的时候不会有这个问题。在轻载的时候,下管关闭到上管开启,开关节点出现振铃会对转换效率带来影响,想请教各位这其中的原理,是增加了哪一部分的损耗,吗?

网友:
是影响效率吗,我看到的说法是减小噪声,防止EMI。开关管,整流管都关闭了,没有电流通路,应该没有什么损耗。只是电感,漏端电容之间的LC震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是当整流管关闭时产生的振荡,会影响转换效率吧。

网友:
我觉得没有电流通路,不影响效率,能量在电感和开关节点电容之间来回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也是看不出,这种现象是增加了什么损耗。既不是驱动损耗,也不像导通损耗,除了有些稳定性的问题。但是根据spec上的说法是,想办法消除这个振铃可以提高轻载下的效率,所以一直没搞懂。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电容毕竟有寄生电阻,如果长时间这样震荡,可能损耗就比较大了

网友:
震零不是LC震荡,而是LRC震荡,在这个过程中会消耗能量,但是重载影响不大,轻载略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在重载的时候这个现象不用考虑。   我只是想搞透彻一点,轻载下发生振荡后,能量消耗在了哪些地方。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2020-02-02):
大牛们,能不能在解释一下buck的交流开关损耗,愣是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