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板让用Modelsim仿真模拟电路,大家觉得靠谱吗?

楼主(2015-12-07):
如题,公司初创期,要做一个PCIE的PHY模块(相当于Xilinx的GTX),老板要求用Modelsim仿真,包括里面的模拟电路也用Modelsim仿真,要用Verilog完整描述出全部电路的细节,包括Driver、CDR、PLL里的VCO、环路滤波等模拟电路,都要用Verilog完完整整的写出每个管子、电阻、电容(不是行为级!不是行为级!不是行为级,重要的问题说三遍,是实际的原理图用Verilog描述),然后放到Modelsim里仿真。要求仿真出“数字电路的模拟行为”(老板原话),在Modelsim里仿真出完整的收发功能。
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大家平时做电路也是这个流程吗?小弟看过的书里面没有一本提到过这种方法,也没听说过,不知道其他公司是怎么做的?大家平时用Modelsim仿真模拟电路吗?

还有大家对“模拟电路的数字行为”这个问题怎么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我跟老板讨论过这个问题,老板说的是:“如果用Cadence仿真,你可能不太明白这个电路,但是能碰巧仿出来。如果用Modelsim仿真,你必须对电路理解的特别清楚才能仿出结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如果我对电路特别清楚了,我还仿真干嘛呢?不是特别理解。

老板的背景是常青藤名校博士,在美国做了30年的微电子,海归,不是不懂技术的人。

大家说说看?是不是我孤陋寡闻了?是不是行业里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做出来,就是把s变成z的一个近似过程。

    或者说event-driven modelling for ams circuits。

    这样的建模仿真速度肯定是最快的,但是前期要思考如何用verilog 描述混合信号电路,精度值得商榷。

     看看这两篇论文,你会有收获的。

      Sabiro, Serge (Mentor Graphics) -2013 - Event-Driven Modeling for AMS Circuits

     Verilog-AMS wreal数据类型建模方法

网友:
spice也是完完整整地描述“每个管子、电阻、电容”的精确行为,做这种事的不应该是研究BSIM、EKV的在做的吗。基于行为级的一般都针对模块吧,为的是分析整个系统行为、提高仿真效率。

网友:
为什么不用Wreal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肯定是可以做的。但首先是建模,先从行为及开始,然后再RTL。

这个基本上就是纯数字的做法,不含任何模拟的东西。但设计思路是混合信号做法。

比如说,vco肯定就是DCO了。当然,你不可能在modelsim里面做Opamp等东西。

网友:
我做过PI CDR的verilog建模, 是要麻烦一些, 但并非不能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verilog-AMS的可能会更加方便,wreal数据类型,很好用。

   这个帖子的文献[4] 楼主也可以参考一下
   http://bbs.eetop.cn/thread-468809-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然而老板就是要在modelsim里仿Opamp这类的东西,VCO也不是DCO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方式我之前想到过用一种实数类型来表示某个Port上的线性信号,不过那时我不知道Verilog-AMS,我的设想是用一个32bit的port来当作一个线来用,用不同的值来表示具有中间值的电压电流。但是老板说不是这样的,就是最普通的Verilog,最普通的modelsim,结果仍然是0、1表示的波形。。。。。。。

我试了一下论文里的方法,好像平常的modelsim不支持wreal类型,编译报错,是不是要装插件来支持AMS?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Virtuoso里面做,用ams simulator仿真Verilog-AMS。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思路是对的,只不过最后在端口要用bit2real,real2bit转换一下,在量化过程中会损失精度。

网友:
不妨让你老板交你怎样用HDL模拟一个简单的opamp, 然后你在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去推到出复杂的模型。

顺便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如果你老板说的是AMS,那就算了。。。。

网友:
你老板是对的,听你老板的吧。

网友(2016-01-29):
   我也觉得应该如此,不然真是天方夜谈,太不切实际了

网友(2017-04-06):
用Modelsim仿真模拟电路

网友(2019-11-2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深!

网友(2020-05-12):
用scientific analog进行模拟电路设计非常方便,不需要写代码,直接鼠标点选就可以搭建模拟模型,然后快速进行系统仿真。
如果需要可以加我微信:rockyzpf

Scientific Analog中文介绍-郑鹏飞.pdf

网友(2020-08-17):
不是很懂

网友:
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这个帖子又跳出来了。我这几年做了比较多的模型,上来说一下我的看法。
一般做Big D的数字系统时,模拟只是辅助部分。项目开始阶段,数字模块进展比较快,代码会比较早做完,但是模拟模块就要时间打磨了。所以为了加快系统开发的速度,做系统集成的大佬会要求做模拟的先用verilog写个dummy的模块出来,这样做数字的人方便去跑整个系统。dummy模块一般都是提供一些数字部分需要的信号,比如sar adc要提供eoc。dummy做好了以后,可以慢慢细化内部的功能。

一般而言,凡是MATLAB能描述出来的,用Verilog(不是Verilog-A)都是可以描述出来的,因为Verilog也支持real型的。如果会System Verilog,那么这种建模的能力就更强大了。就是有很多麻烦的地方了,比如小数的量化。另外ModelSim也支持用analog的方式看波形。

我之前做过的项目里CDR, Driver, I/O, SAR, SDM都用ModelSim+Verilog实现过。

当然我所见有限,未免有错误之处,各位大佬多多包涵。

网友(2022-02-22):
wreal和real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2022-06-24):
你老板可能是个牛,但是在你面前涉嫌装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