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MOS管开关关断后电路输出状态

楼主(2015-12-08):
如图电路,1.如果控制信号VC为0,则后面支路上下两个NMOS管M6和PMOS管M4被关断,此时中间反相器上下通路都断了,想请问一下,此时的输出信号时什么状态呢?高阻态吗?
2.仿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M6和M4无法关断的情况,中间反相器正常工作,当把M6和M4的尺寸调小,输出情况才接近于理论推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MOS开关无法完全关断呢?下图为仿真结果,感觉很不理想
求各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
VC低电平,vout跟vin有关,不是高阻态。M2 M0同时关闭时,vout才是高阻。显然这个电路不存在这种情况。所谓无法关断,是什么情况下,VC vin是什么信号,频率多少, 你说的大尺寸又是多少

网友:
当VC为低时,M6和M4都关断,处于高阻状态,输出与输入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会有很小的输出波动呢,我想可能是馈通的效果;当VC为高时,那么整个电路也就是个反相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我有以下两个问题:1.Vc为低电平的时候,M4和M6都已经关断了,他们所在的支路不存在到电源或gnd的通路了呀,为什么Vin还能影响Vout呢?
2.无法关断的时候,Vc也是为低电平,我后面是将M4和M6的尺寸按比例缩小了5呗,才出现了题目中所示的仿真结果。要是没调整尺寸,在同样的输入条件下,仿真结果如下图,感觉M4和M6没有起到关断通路的作用呀。
不知道是否是我什么地方理解错误,还请您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些尺寸条件下,它没有起到关断的作用,是馈通效应很明显吗?下面这个图是M4和M6尺寸比之前结果大5倍时的情况,感觉控制电压为低电平时,没有关断支路呀,很是困惑,不知道您是否能给指导一下?
还有是,如果M4和M6都关断的话,输出电压理论上大小是怎样呢?还是说它处于高阻态,电压大小不确定?

网友:
寄生电容、耦合电容的问题,尺寸调小了,寄生、耦合的电容小了,Vin与Vout间的联系就小了,你可以把所有管子用analogLib中理想的管子替换,然后再看下就可以推测是否与寄生、耦合电容的关系有多大

网友:
M4,M6关断后,M6漏端,M4漏电的电平会影响vout。如果vin为低电平,当M6漏端为高,vout为高,当M6漏端为低,Vout为低。如果vin为高电平,则vout由M4漏端电压的高低来决定。如果M6,M4关断后,M6漏端和M4漏端电平是一致的,vout就定了,vin不能影响vout

楼主:
回复 7# liuxin_f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了,谢谢谢谢!

网友:
我之前分析的太简单了。这个问题挺复杂的,M4 M6关闭瞬间,VOUT由vin决定。之后VIN变化,vin信号通过电容耦合来影响vout,总的结果就是要保证每个管子的电流为零。不管vin之前的信号是什么,M4 M6关闭后,M2  M0总有一个管子的vds=0。之后vin信号变化通过电容耦合到M4 M6漏端和vout。保证M2 M0中,有一个的vds=0,另外一个vgs<vth,如果时间足够长,vgs也要等于0。  可以在输出端并联一个远大于mos寄生电容的电容,这样可以极大消除vin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昨天并联了一个大电容在输出端,确实有好处。感觉总会存在比较小的漏电流,所以有波动吧?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漏电流虽然有,但影响可以忽略。并联一个较大的电容,主要使vin在输出端的分压变小。因为上下都关断了,这时候是纯粹的电压源,电容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