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hspice使用时发生的问题

楼主(2015-12-08):
在进行模拟时,输入shpice sim.sp >! sim.out时发生error,说明为在including .lib 文件中 duplicated model definition 'mn'。 这是什么问题啊,,如何解决啊?求助求助。谢谢

网友:
model有重复的定义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说library文件有错误?

网友:
这个我不确定文件有问题,你自己好好找找是不是有重复的定义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 ga! 谢啦这位兄台~

网友:
可能是你重复 include 同一个file
或者重复include 某个file 的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