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ahdllib里面没有全差分运放的模型?

楼主(2015-12-08):
RT,想用理想元件替代,仿真看看理想结果。但是竟然发现ahdllib里面没有全差分运放的模型?不知道是我没看到还是真没有==如果真没有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用理想元件实现全差分运放呢?

网友:
用VCVS搭建

网友A(2022-08-19):
是不是这么摆?

网友B(2022-11-23):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么摆?

谢谢大佬,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学习了

这个图里的vinn和vinp摆反了,应该是上正下负,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里的vinn和vinp摆反了,应该是上正下负,请注意。

嗯嗯

网友(2024-01-19):
这个搭的就不对吧?

网友(2025-06-29):
VCVS摆好之后,怎么看对应的输入输出阻抗,GBW,SR,增益,gm等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