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 coreConsultant 要生成两个不同设计怎么办

楼主(2015-12-08):
最近在用synopsys coreConsultant , 需要生成两个配置不同的ahb系统,但是修改prefix只对module name有效,文件名还是一样的,这样的情况肯定是不能放进同一个工程中去了。但是我想这种情况大家在设计时肯定会遇到,要怎么处理才行呢,莫不是要手动修改文件名?

网友:
不需要修改文件名,使用两个不同目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