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仿求助

楼主(2015-12-08):
100资产
求助大神:
       由于需要现在刚上手后仿。请问做后仿时,我已经得出相应的网表文件以及sdf文件。现在需要工艺库文件。但是由于我PR之后得出的网表有电压vdd和vss,但是foundry给的工艺库.v文件中并没有vdd和vss端口。求解救

网友A:
write_verilog -no_core_filler_cells design_name.v ;#生成的网标不含power,ground,可用于后仿
write_verilog -no_core_filler_cells -pg design_name.v ;#生成的网标含有power,ground

楼主:
其实很简单问题。但是自己搞好难,求解救

楼主:
现在网表是LVS之后生成的

楼主:
哎。。。还是自己把问题搞定了。原来是做ICC时候,可以生成两个网表,一个用来做lvs,另一个用来做仿真。

楼主:
回复 楼主:

    嗯啊。我也是搞定了一天才看到。谢谢大神!

网友(2023-07-11):
引用 网友A:
write_verilog -no_core_filler_cells design_name.v ;#生成的网标不含power,ground,可用于后仿
write_veri ...

按照这个生成LVS -pg 生成的TOP pin 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