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掉电吗

楼主(2015-12-08):
如题,如果LDO给数字电路供电,有什么办法可以让LDO快速掉电吗?

网友:
ldo输出加个N管D接到VOUT,G接到EN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快速掉电取决于使能管的面积,似乎不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多快的掉电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0mA的带载能力,1us左右的掉电时间,有办法吗

网友:
有没有外接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芯片等效负载大概1nf

网友:
回复 网友D:

   capless的,你就使能一个n管放电就行了。。除非你要求非常快的掉电时间,N管面积不会太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式过了,放电的速度太慢了,放电的速度取决于管子的面积。这个方法不好啊。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做一个实用的LDO(没有想创新)来滤除片外的电源噪声,能给推荐一些资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