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2块K7板子的MGT通道收发数据

楼主(2015-12-08):
如题,写2个文件,一个收,一个发,发数据写进gt0_txdata_i,接收数据从gt0_rxdata_i读取,从chipscope里面看,gt0_txdata_i是我想要发的0-255,但是gt0_rxdata_i不是,没什么规律的数据,而且特别大,而且gt0_rxcharisk_i都不是0和1,有0,4,8。。。乱的很,求大神指点?到底什么地方出错,找不到原因。后来发现可能是收的一端极性的原因,把收数据的文件里面极性gt0_rxpolarity_i变成1也不行,?

网友:
你的设置环回仿真通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试过,怎么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是发送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状态机不能完成跳转,好像是TXUSERRDY这个一直为低,求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复位没完成吧,肯定有问题,数据就没法出去。状态机有问题,那就找找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
IBERT通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