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次逼近寄存器的搭建

楼主(2015-12-08):
如何在simulik中搭建一个逐次逼近寄存器自己搭建了一个D触发器
可能因为延迟的原因,无法获得该寄存器的理想状态

网友(2016-05-1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是在研究SAR ADC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SAR ADC,正在用simulink 建模,.m文件测试参数的时候感觉偏差很大,求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全是模型搭建的,没有用到m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测试SFDR,SNR,ENOB,INL,DNL这些参数也是用模块测试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模要测这些吗,不是用Cadence的时候导出数据测试,或者写代码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论坛里面下载到的pipelined的模型,以及一些论文研究中,他们都有写对应的代码测试自己模型中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不知道了,我也是菜鸟,刚入门

网友(2016-08-11):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SAR逻辑寄存器自己搭的还是?仿真结果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Simulink搭建的怎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搭建好了,sar 逻辑寄存器也是自己搭建的,没有做什么参数仿真,主要是学习一下各个模块之间的联系,一些频率的设置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 谢谢

网友(2016-10-3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在学sarADC的搭建,能参考一下你的系统吗?灰常感谢!!

网友(2018-03-06):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0-04-11):
楼主最后解决了延迟的问题吗

网友(2020-05-17):
可以用simulink里的stateflow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