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croblaze做8位spi flash驱动 spi clk居然是7位的

楼主(2015-12-08):
大家好,
      我现在用的是XC7A35T,用microblaze软核做8位spi flash驱动 spi clk居然是7位的!

代码:
while(1)
  {
//      Control = XSpi_ReadReg(XPAR_FLASH_SPI_BASEADDR, XSP_SR_OFFSET) ;
      spiWriteEna(XPAR_FLASH_SPI_BASEADDR);//spiWrite(XPAR_FLASH_SPI_BASEADDR,0,WriteBuffer,BUFFER_SIZE);
      for(i=0;i<100000;i++)
              {;}

  }
void spiWriteEna(u32 BaseAddress)
{
     u8 op_code = WREN, data;
     SPI_FLASH_CS_LOW();

      // 发送写使能命令
      spi_transfer(BaseAddress, &op_code, &data, 1);

      SPI_FLASH_CS_HIGH();
}
void spi_transfer (Xuint32 BaseAddress, Xuint8 *send, Xuint8 *recv, Xuint8 num_bytes)
{
  Xuint8 NumBytesRcvd = 0;
  Xuint8 NumBytesSent = 0;

  //  把发送的数据写入到SPI控制器的发送FIFO中
    while(num_bytes--)
    {
        XSpi_WriteReg(BaseAddress, XSP_DTR_OFFSET, *send++);
        NumBytesSent++;
    }
    //  设置SPICR寄存器,使能Master Transactions
    XSpi_Clear_Inhibit(BaseAddress);

    // 等待发送FIFO为空
    while (!(XSpi_ReadReg(BaseAddress, XSP_SR_OFFSET) & XSP_SR_TX_EMPTY_MASK));

    // 从接收FIFO中接收数据
    while ((XSpi_ReadReg(BaseAddress, XSP_SR_OFFSET) & XSP_SR_RX_EMPTY_MASK) == 0)
    {
        *recv++ = XSpi_ReadReg(BaseAddress,XSP_DRR_OFFSET);
        NumBytesRcvd++;
    }
    //  设置SPICR寄存器,Master Transactions 不使能
    XSpi_Set_Inhibit(BaseAddress);
}

网友:
不够清楚,最好附上必要的时序说明
接触这么久SPI,倒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