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GDS 导入时候的MAP文件是什么格式?

楼主(2015-12-08):
导出GDS的PIPO有map文件的格式,但是再导入的时候PIPO就没有了   请问下导入GDS的MAP文件格式是什么样的
这是参照PIPO导出时的MAP

Cadence    Cadence    Stream   Stream
Layer     Purpose       Layer     Datatype
--------------------------------------
M6             pin           136       0
INDDMY   dummy2     144       32
M4             pin           134       0

楼主:
因为要修改某些LAYER为别的层次   ,现在是导出的时候修改的  在想可不可以导入的时候修改

网友:
GDS的MAP文件格式是文字格式
#-------------------------------------
M6             pin           136       0
M4             pin           134       0

意思是 把 軟體中  M6  pin 導出成 GDS 中 layer number 136 datatype 0
                  M4  pin 導出成 GDS 中 layer number 134 datatype 0

導入時改也可以
必須知道 GDS 內 的 對應到 軟體中 哪一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  导入的时候map文件格式是什么样的?比如测试:  VIA5   drawing   35 40    (35.40   是metal5)
本意希望将VIA5的图形解压成metal5   结果却是原本的metal5 解压进来了  其他都没有。似乎VIa5 drawing 这句没有起作用。

网友:
事實上是有作用的
VIA5   drawing   35 40 導入時使用
就是把 35 40 metal 5  導入到 軟體中  VIA5  drawing

導出時使用  會把 軟體中  VIA5 drawing 導出到 gds 中 35 40

使用 mapping file  時 你只有  VIA5   drawing   35 40 這行
沒有寫在 mapping file 上 的 不會處理

所以要把其他的也寫上 , 修改 要改的 部份
範例 :假設 VIA5 是   drawing 35 41
要寫成   ME4   drawing   35 38
            VIA4   drawing   35 39
            ME5   drawing    35 40
            ME5   drawing    35 41
----------------------------------------------
   導入時使用 原 VIA5 35 41 會導入到軟體中  ME5  drawing
                       ME5  35 40 也會導入到軟體中  ME5  drawing
                       VIA4 35 39 會導入到軟體中  VIA4  drawing
                       ME4  35 38 會導入到軟體中  ME4  drawing
有寫在上面的 才會被處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