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前端综合set_max_transition对后端的影响

楼主(2015-12-08):
各位大神,小弟求助。
小弟现在在做综合时,将set_max_transition设置为0.5,工艺为55nm,但是这样设置后综合出来的网表,在ICC进行place后,面积增加了很大,约40%,place后工具自动替换了网表中很多器件。
如果综合时将set_max_transition设置放松为2,ICC进行place后就基本没有太大的面积增加了。

小弟有点儿想不明白,前端综合和后端place在计算时序上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综合出来的网表,会被ICC做了好多器件替换?

不胜感激!

网友:
首先面积的增加应该不会只是在place阶段增加的吧,floorplan的时候应该就可以预估了,面积在place阶段增加有可能是你修复了hold vio的原因。
其次,对于55nm工艺来说,将max_transition设为2肯定是不对的,设为0.5应该也还超出了库中的定义了吧。像65nm库中的LUT表也只给出了0.003n~0.3ns左右的范围,你自己可以看一下.lib中的定义,超出这个范围延迟的模型分析是不准确的。具体的设置还要看你电路的工作频率,频率低的话满足库中的最大值就行了,频率高的话取时钟周期的10%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端流程,肯定不止是在place阶段面积增加,只是按照我们以前产品的经验,place后面积增加并不会很大,现在如果将max_transition设置为0.5会增加40%太大了,设计上对频率要求不高。

  设置为2后面积就不会有太大增加了,我不理解这个设置上会有什么影响么?我理解只是对transition的一个上限的设定?如果我设置为0.5,那么库中如果有大于 0.5 transition的器件就不会被使用? 是这样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请问你是在place阶段选择fix hold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明是因为fix hold的时候插入较多的buffer了,也有可能是你的hold的slack设置太大了,过度的设置是没有必要的。  另外,当你的max_transition设置超过lib中的设置之后会使得延迟的估算不准确。

网友:
the sta signoff transition problem, pls check with the rule , 然后synthesis stage should setting correct ,
印象中 应该max 0.2~0.3ns ,clk 0.15ns。
需要重新综合,说明released netlist 不佳 ,pr阶段不必再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ace阶段没有fix hold。

  对于set_max_transition这个命令的使用,我还有些疑问。这个命令是设定transition time的上限么?
因为我看lib中每个器件都有自己的transition,我设置set_max_transition,是不是说在综合或pr的过程中,不会使用大于我设置值的器件?

  P.S. 综合过程中的set_max_transition起作用么?如果起作用的话,综合和后端pr时设置的值是一样的,为什么我set_max_transition较小时,后端会把很多cell都换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DC中设置了的话,后端导入sdc的话,是一样的,除非你在ICC中又把max_transition设置得更小了。
   也不是说不用比max_transition更大的器件,因为某个net的transition与其driver以及load都有关系,工具会根据你的设置去优化driver&load器件的。

网友C(2023-10-08):
根据本人的理解,max_transition 设置的越大,一个逻辑门后面能接的负载就可以越多,工具就不会在中间插入太多的buffer, 这样面积就下来了。

比如,某一段逻辑,需要从1个逻辑门输入到 20个逻辑门输出。
       max_transition 设为 2的时候,1个逻辑门后面可以直接连20个逻辑门(假设),整个的逻辑门消耗就是21。
       max_transition 设为 0.5的时候,1个逻辑门后面可以直接连5个逻辑门(假设),中间就需要加缓存的逻辑门,整个的逻辑门消耗大约是29。

补充内容 (2024-3-11 17:10):
这个解释是不对的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C:
根据本人的理解,max_transition 设置的越大,一个逻辑门后面能接的负载就可以越多,工具就不会在中间插入 ...

设置转换时间越大,对应的电容负载越大,驱动能力越强。
比如:X4的面积比X2大不了很多。
如果转换时间设置较小,只能选X2的,为了达到同样的驱动效果,只能再加buffer, 面积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