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erilog里怎样给需要调用的模块编码???

楼主(2015-12-08):
如图所示,cell是已经编程好的一个模块,现在需要在顶层模块中调用这些cell模块,问题来了,怎样给每个cell设定一个序列号??这样可以控制哪些cell在工作。求教大神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弄啊?

网友:
供参考:

generate
genvar loop;
for (loop = 0; loop < 8; loop = loop + 1)
begin:gen_epnr
usb_itf_epnr u_usb_itf_epnr (
.pclk  (pclk),
.presetn  (presetn & ~set_RESET),
.pwe  (we_epnr[loop]),
.pwdata  (pwdata),
.FRES  (FRES),
.set_RESET  (set_RESET),
.clk4x  (clk4x),
.rx_SETUP  (rx_SETUP),
.rx_OUT  (rx_OUT),
.rx_IN  (rx_IN),
.set_CTR_RX  (set_CTR_RX_ep[loop]),
.tgl_DTOG_RX  (tgl_DTOG_RX_ep[loop]),
.clr_DTOG_RX (clr_DTOG_RX_ep[loop]),
.set_CTR_TX  (set_CTR_TX_ep[loop]),
.tgl_DTOG_TX  (tgl_DTOG_TX_ep[loop]),
.set_DTOG_TX  (set_DTOG_TX_ep[loop]),
.CTR_RX  (CTR_RX[loop]),
.DTOG_RX  (DTOG_RX[loop]),
.STAT_RX  (STAT_RX[loop]),
.SETUP  (SETUP[loop]),
.EP_TYPE  (EPTYPE[loop]),
.EP_KIND  (EPKIND[loop]),
.CTR_TX  (CTR_TX[loop]),
.DTOG_TX  (DTOG_TX[loop]),
.STAT_TX  (STAT_TX[loop]),
.EA  (EA[loop])
);

end
endgenerate

网友:
不错的资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啊,写了这么多,给了我新思路!!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