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ARM mali400换算成FPGA资源多大

楼主(2015-12-08):
如题,谢谢

网友:
一般的数字芯片原型就是FPGA,   FPGA->ASIC 体积缩小几十倍, ASIC -> FPGA 体积增大几十倍。 曾经看到NVIDIA 芯片验证原型,是由几十颗 Stratix II GX 搭建的原型。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从哪里看到nvidia的fpga验证资料?是否方便给小弟发一份看看,最近也在研究这块,小弟邮箱286495239@qq.com,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