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功放电路偏置

楼主(2015-12-08):
在论文中经常看到功放的偏置电压有的是通过电感加进去,有的是用电阻加进去,这两者有何区别,对匹配对路会有影响吗

网友:
最主要影响线性度

网友:
大功率下,由于三极管的be结会出现整流作用,导致Ib电流增大,采用电阻偏置会出现Vbe偏压降低的问题。
采用电感可以稍微抑制一下这个Vbe下降和电流变化的问题。
这个仅对于BJT有效,MOS应该是没用的。
所以出现了许多动态调整偏置的电路,基本都是根据包络大小来动态调整偏置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