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多个工作模式怎么约束?

楼主(2015-12-08):
咨询下,在dc时:  1.DC综合时,多个工作模式的约束该怎么处理?
  2.DC综合时,HVT/SVT/LVT之间怎么相互替换来处理时序/功耗?

拜谢!

网友:
1. 关于多个工作模式的话,可以使用case_analysis,将某个控制端设置成你想要的逻辑值,但是这样综合时似乎也只能约束到该工作模式下的时序。多余两个工作模式的话(例如一个SEL[1:0]去选择四种工作模式)我还没有见到过相应的解决方案,可能更加复杂吧。
2. 我不太理解你所说的不同阈值之间进行切换是什么意思,综合时只能选择一种的吧!是通过设置target_library来设置的。当然你也可以把你的design分成多个部分,根据不同的需要,各个部分采用不同的阈值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