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安装出错

楼主(2015-12-08):
win7 64位系统,安装MODELSIM\modelsim-win64-10.1c-se.exe 这个软件,50%的时候提示错误:

Error attempting to run the following installation script:

C:\modeltech_10.0c\postinstall.bat

Details: Cannot run program ""C:\modeltech_10.0c\postinstall.bat"": CreateProcess error=2, ϵͳÕҲ»μ½ָ¶

网友:
安装目录有中文文件路径?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没有,直接在c盘安装的,换了台电脑后安装就没问题,但是自己笔记本上就是不行,谢谢你

网友:
是不是电脑名字是中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名字是Lenovo-pc,我改一个试试,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直接忽略就行不影响使用
后续问题patch-dll.dat无法生成license的解决方法:安装在D盘,然后系统还原,还原后在新系统下进行patch-dll.dat可以生成license文件,注意还原前后的计算机名要一样,这个可以在license中改,最后还原回系统,指定环境变量,就ok了。因为我的电脑是联想,自带一键还原,所以有遇到相同问题的,还原前要备份系统,并保证可以还原回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