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artan 6 时钟输出求教

楼主(2015-12-09):
Spartan 6,想要简单的做一个12MHz的clk给外面用。

FPGA开发板系统时钟是50MHz的,用clk wizzard生成一个12MHz的然后用ODDR2引出来,bank设置是LVCMOS3.3,结果输出的clk接到示波器上看,Vpp居然有5.2V,而且是个正弦波的样子,频率倒是没错。

然后换了个方法,clk wizzard生成一个48MHz的,然后写个简单的4分频代码输出一个12MHz的时钟,接到示波器上看,还是5.2V的正弦波。

但是用这个12MHz的时钟再分频到15KHz左右出来的时钟信号都是好好的大约3.3-3.5V的方波。

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谢谢

示波器带宽是100MHz

网友:
有可能是示波器的问题,之前碰到过类似的。几百兆带宽的示波器测量Fpga输出60M的信号幅度居然超过5V,Fpga最高的io电压才3.3V,但是用这台示波器测量10M的信号幅度和直流电压是正常的。换个带宽更高的示波器试试。

网友:
哥们儿  可以确定是FPGA的问题,我也这么做过,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