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求助

楼主(2015-12-09):
我是初学者,最近正在做一个Bandgap,里面用到了一个自偏置的二级放大器,这个自偏置的放大器怎么调,一点思路也没有,希望大神能帮我看看,帮我指点一下,或者告诉我看哪些资料,我看到艾伦书上面没有自偏置二级运放的调法,谢谢各位。

网友:
或许可以考虑先把M1的gate断开, 单独做一个电流镜(或把M1换成一个理想电流源)给第一级运放提供电流, 这样第一级运放的偏置就独立出来了, 然后等把其他部分调好了, 再根据第一级运放所需的电流大小计算M1与M6的比值m, 重新把M1的gate接到M6的gate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