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在N型衬底 N型外延 P阱工艺中不能做带隙

楼主(2015-12-09):
为什么在N型衬底 N型外延 P阱工艺中不能做带隙,不能用BJT,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的

网友:
需要工艺和模型支持。
n阱工艺上PNP的C极是衬底,在p阱工艺上就显然不能这么搞了。参考n阱工艺的中的NPN,必须有n埋层才能做。一样的,p阱工艺需要工艺支持p埋层才能做PNP。

楼主:
回复 网友A:

   N型衬底 P阱 直接在阱中掺杂不能直接做NPN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NPN能做,但是衬底也就是C极是直接接高电平的,你画个带隙的电路图看看会成什么样子。

楼主:
回复 4# hszgl  懂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