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怎么调用啊?

楼主(2015-12-09):
APS应该怎么装啊???
查版本能找到是不是说明软件是有的?
为什么ADE里没有啊?

网友:
    有的时候和电路有关系,越大越复杂的电路,APS的效果越好,有时并不是mt越大越好,要看电路规模,另外virtuoso只是一个平台,真正决定性能的还是你的MMSIM版本

网友:
ADE界面,Setup->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楼主:
ADE界面,Setup->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界面,怎么把hign performance搞出来啊?

网友:
ADE界面,Setup->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引用 网友A:

    他用的是5141,你说的是ic610以后的版本

楼主:
他用的是5141,你说的是ic610以后的版本
引用 网友B:

是啊 5141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装好就有了,为什么没有我也不清楚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装好就有了,为什么没有我也不清楚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ICFB和SPECTRE啊?

网友:
是啊 5141怎么办呢?
引用 楼主:

environment -> userCmdLine -> +aps +mt=4/8/16   or
environment -> userCmdLine -> ++aps=<value> +mt=4/8/16, value can be liberal ,moderate,conservative,++aps is more efficient than aps, because it uses different time-step contrast to aps.

网友:
回复 楼主:

ic51.41.151+mmsim12.11(mmsim10也用过)

楼主:
我的icfb、spectre版本
spectre版本必须7以上?

楼主:
他用的是5141,你说的是ic610以后的版本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版本必须在spectre7以上才可以用+aps +mt啊?

楼主:
environment -> userCmdLine -> +aps +mt=4/8/16   or
environment -> userCmdLine -> ++aps= +mt=4/8 ...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方法MMSIM版本也得在7以上吧?

网友B:
用这个方法MMSIM版本也得在7以上吧?
引用 楼主:

    我记得没错的话aps只在7.10以后的版本里才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MMSIM-07.20.594是7.10以后的spectre版本吧?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ic51.41.151+mmsim12.11(mmsim10也用过)
引用 网友A:

换成MMSIM10.1了
是这样的么?也没有high performance选项?

楼主:
我记得没错的话aps只在7.10以后的版本里才有
引用 网友B:

换成MMSIM10.1,用+aps的方法使用aps,仿1.5ms的瞬态后仿,确实快了;但是分别用了turbo、APS,仿2100us的adc,看了前100us,怎么仿真没有变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virtuoso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换virtuoso
引用 网友C:

怎么换啊?能具体说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