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hb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5-12-09):
最近在用cadence ic 615设计RF 放大器,遇到了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问题,就是cadence的hb仿真结果是错误的,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原因。
一个简单的放大器的仿真报告图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1.左上图是S21,在中心频率45GHz处,S21=8.01dB;
2.右上图是增益 vs Pout曲线(黄色)和增益压缩 vs Pout曲线。从增益 vs Pout曲线来看,输出功率很小时,功率增益是8.01dB,与S21一致的;但是增益 vs Pout曲线和增益压缩 vs Pout曲线不对称,本来增益(黄线)在下降的同时,增益压缩值(蓝线)就该上升了,但是两个曲线拐点位置不一样。
3.左下角是P1dB曲线,即Pout vs Pin曲线,在pin=0dBm时,Pout=10.46dBm,即功率增益等于10.46dB,与上面两图得到的增益(8.01dB)都不符。另外,P1dB点不在实线上,这个问题通过升级cadence解决了。

然后我又把hb仿真换成pss仿真,输出同样的图,结果又是一个花样。我干脆把MMSIM版本换了,结果又不同。而cadence从头到尾都没有warning和error,一直给我一个错误的hb仿真结果,这个问题纠缠了一周了,实在是搞不懂。求大神指导。

网友(2018-05-24):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8-07-22):
请教下spectre hb仿真和hspice  hb仿真,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2019-05-29):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在做三阶交调,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2022-09-09):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多天了,盼回复!

网友:
想问下楼主咋解决的,我在做仿真的时候,不同的版本仿真结果不一样,如同一个电路以及参数IC617与IC618仿真出的结果不一样,这种情况该相信那种结果呢?有标准吗?

网友(2022-11-12):
请问大佬现在问题得到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还请指教

网友(2023-11-09):
问题三应该是输入匹配没有做好,此时PORT1输出给PA的功率不等于Pin,但是hb计算的power,gain和s11都是根据PORT1输出功率计算的。

网友(2024-10-09):
输入匹配没匹好,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