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转ic前端设计都需要学习什么

楼主(2015-12-09):
我是大四的学生,考研现在基本无望了,调剂又不甘心,想先做FPGA的工作,不知道FPGA转数字前端难不难转?都要学习些什么,求各位大神大牛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同问,期待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说

网友:
1、设计思想不一样:在使用FPGA的时候,只要资源能装的下,触发器、乘法器之类的随便用;而做ASIC的时候,很多要考虑资源的复用。资源的优化在ASIC中体现更多。
2、使用工具不一样:做FPGA一般用ISE\QUARTUS,仿真基本上都是盗版的modelsim+盗版的debussy,也不会要求什么行覆盖率和条件覆盖率,很多时候在windows环境;而做ASIC基本用VCS/NCVERILOG、VERDI,然后需要统计覆盖率报告、Lint等等,基本在linux平台。
3、精细化程度不一样:FPGA的bug在后面都可以修改,而且还可以用chipscope或者signaltap来观测内部的信号;而ASIC投片回来后,很多内部的信号你是看不到的,在设计的时候就需要考虑芯片回来怎么debug。
4、使用的cell不一样:FPGA基本用LUT之类,IO都是你自己确定好方向,你是一个系统的集成;而ASIC,一般就负责一个模块,只有负责顶层的才看到IO的
5、在FPGA设计的时候,很多低功耗的手段都很难去实现,比如门控时钟、多电压、power switch、DVFS等等,而ASIC均会涉及。
6、ASIC的方向比FPGA更多。比如在FPGA上就是纯数字处理,但是ASIC会有数模混合的芯片,你会学到模拟相关的东西。
整体来说ASIC的流程比FPGA要多很多,包括覆盖率统计、一致性检查、网表前后仿真、插入扫描链、功耗估计、.....FPGA则更灵活,比如很多FPGA带的IP比如FFT/VITERBI之类的都可以直接使用,来减少设计的时间。
暂时想到这么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做FPGA再转数字ic前端是不是很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很难,至少语言是一样的,可综合的代码风格、流水线设计、乒乓设计、面积速度均衡的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奥,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