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功耗

楼主(2015-12-09):
低功耗除了关时钟外,还有什么方法?由于关闭时钟存储信息也会消失,要保留信息还要低功耗如何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由于关闭时钟存储信息也会消失
寄存器存储的会消失?谁说的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我是指D触发器,一般设计中都用D触发器

网友:
时钟不用的时候可以关闭

网友:
关闭时钟存储信息不会丢失。关闭电源才会
简单的方案就是降低频率或者关闭时钟。复杂的就是分电源域了,不用的时候将需要保存的信息放到外部存储器件上去,然后掉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门控时钟单元,可以放在D触发器的时钟端,前提是有Q<=D的分支,这样,在这个条件,把时钟始终置为0,这样会没有信息么?只是把有效沿拿掉了,不会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找找IGC的结构看看,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