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 physical aware eco 大神们帮我看下

楼主(2015-12-09):
这几天在倒腾这个流程,没有什么参考的材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在正常的sta基本上,增加的pt输入数据是
1,icc routing 之后,写出 design的 def 文件
2,standard cell的 macro 和 tf 的 lef 文件

脚本;
set_eco_options -physical_lib_path $std_cell_lef_file -physical_design_path $design.def -log 00.log
fix_eco_timing -type setup -physical_mode open_site

#----------------------------------------------------------------------------------------------------
执行fix_eco_timing 的时候 出错了 ,log 贴在下面

pt_shell> fix_eco_timing -type setup -physical_mode open_site
Warning: Redefinition of MANUFACTURINGGRID value, previously set to '1n', now set to '5n' found at lineNumber 18. (LEFR-052)
Warning: Redefinition of MANUFACTURINGGRID value, previously set to '1n', now set to '5n' found at lineNumber 18. (LEFR-052)
Error: Invalid ROW 'STD_ROW_159' detected at lineNumber 14. (DEFR-065)
Error: read def 'spi4_sv.def.gz' failed. (DEFR-002)
Error: Physical database is invalid. (PTECO-033)

然后我man了下DEFR-065
pt_shell> man DEFR-065
N.  Messages                                                 Command Reference
                                   messages

Copyright 2015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AME
       DEFR-065 (error) Invalid ROW '%s' detected at lineNumber %d.

DESCRIPTION
       The specified ROW is invalid.

WHAT NEXT
       Check  SITE  sitename  definitions  in  the  LEF  files provided to the
       set_eco_options. A matching sitename to this ROW name must exist. If it
       exists,  ensure  the  matching SITE sitename in the LEF has valid width
       and height specified.

J-2014.06-SP3-1         Copyright (c) 2015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大神们指点下!!!

楼主:
求别沉。。。。。。
在线等。。。。。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原因有如下:
1,lef不全
2,lef文件之间互相有冲突
3,def本身有问题

网友:
"Error: read def 'spi4_sv.def.gz' failed. (DEFR-002)"会不会是你输入文件的格式不对?感觉这里还处于打包状态。

楼主:
    我用Milkyway 重新写了lef就可以了,
   原来我是用的是library 里提供的lef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有问题的话,eco的时候会报没有空间之类的奇怪问题导致eco效果不好

网友(2016-08-2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遇到同样问题,请问下你是重写LEF 出来就可以了么 ;
用Milkway 重写LEF,具体怎么操作呢

楼主:
回复  大龄文艺男青年

你好,我现在遇到同样问题,请问下你是重写LEF 出来就可以了么 ;
用Milkway  ...
引用 网友A:

   用Milky读icc的mw_cel ,然后把lef写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A matching sitename to this ROW name must exist." 不就寫明了 tech LEF 裡 Tile Unit 屬性描述並不存在, 當然它就無法辨識你的 ROW site.

网友A(2017-12-19):
用Milky读icc的mw_cel ,然后把lef写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19):
是要重写standard cell的lef还是设计的lef,我报的是打不开lef文件

网友(2024-09-05):
引用 楼主:
我用Milkyway 重新写了lef就可以了,
   原来我是用的是library 里提供的lef 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

感谢楼主的解答,我是初学者,用PT  dmsa 模式,一直报错,主要是报PTECO-033:Error: Physical database is invalid. (PTECO-033)

开始以为是自己的物理库不对,后来看楼主的LEF重新导出,觉得自己肯定不是,因为有之前 foundry 提供的LEF,没有重视。
后来发现重新用Milkyway 导出的是差异于初始 foundry LEF 文件的,源于TF文件的merge(个人判断)。
重新从Milkyway 将ICC里的mw_cel 导入,再OUTPUT LEF, 继续run PT, OK 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