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救助

楼主(2015-12-09):
小弟刚学SKILL,想请教问各位前辈几个基础的问题:如何将一个文本文件转换成脚本文件?用什么来工具来写程序,就是在CIW命令行中输入?写好的程序又通过什么来实现它的具体功能?谢谢各位

网友:
用skill 写成你需要的procdurce, 不用什么专门的脚本文件。 用vi就可以写。写好后用在ciw中用load命令读入就可以了。调用的时候在ciw中敲proc的名字就可以运行

楼主:
如果我写的是一个应用于版图的函数,是不是我只要打开版图,并在CIW中load该函数,就可以实现其功能

网友:
你要在函数中指定layout的id, 告诉函数在当前的layout里面工作才行。 所以是看你的函数怎么写,你可以直接在函数里指定lib, cell, layout 的id, 就不需要开版图。也可以告诉函数读取当前版图的id,然后在里面运行。

楼主:
哦, 受教了,多谢,不过目前还没有到这一步,只是在看HELP中的资料。不知道能否加你的QQ或微信,以后等你方便时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