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pt生成带延时的db

楼主(2015-12-09):
由于设计太大,我综合的时候采用分域综合的方法
首先将每个电源域分别综合成网表,然后将综合结果做成库,最后再综合顶层,直接调用之前生成的库文件。

现在每个电源域都已经综合完了,但是不知道如何将综合的结果做成可以直接调用的库,db类型的文件。

有同学说pt有这个功能,请大神指点。最好赠送一个简单的tcl脚本。谢谢

楼主:
本来我以为dc就可以做这个任务,尝试以后才发现dc现在不支持输出db格式的文件

网友:
首先你要有个sta环境,然后在pt里写出个lib,然后用lc_shell 把lib 转成db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有dc综合出来网表、时序约束文件、库文件能不能给个简单的脚本

网友:
    在pt里用extract_model 就可以写出lib 很简单的

网友(2017-06-09):
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