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metal dummy问题

楼主(2015-12-09):
做DRC时,IO及PAD周围有密度问题,请问应该加metal dummy及AA、GT dummy吗,还是说可以忽略?

网友:
如果是fab提供的IO通常都已經解掉density的問題了, 建議還是要解掉, 畢竟density在55nm製程以下已經會影響性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AA、GT、metal都要修吗?   PAD周围也要加dummy吗?

网友:
什么工艺啊,AA, GT也有density的drc错吗?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SMIC65nm

网友:
现在模拟也用这么先进的工艺啊,问问fab最好了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沒錯, 所以layout在floorplan的時候就要考慮AA, poly, metal的density了, 不是一昧的把面積壓到最小反而造成特性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