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gestion report , e.g. GRC 30/12, 30 和12 具体指什么以及怎么来的?

楼主(2015-12-09):
congestion report (global route) ,  e.g.  GRC 30/12,   30 和12 具体指什么以及怎么来的?

我的理解 30是global route数量的一个指标,   12是route的capability。  但是分别具体指什么和怎么来的?

我的具体问题 case是,   die area 一个区域一条竖线分界, 左边 都是30/12 (congestion 严重)。  右边都是30/28,  没什么congestion highlight...
这种情况是为什么。。。。

网友:
30意思是需要走那么多的线,12表示可以走线的能力。你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