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source drain 自动切换

楼主(2015-12-09):
电路中有cascode结构的2个同类型的管子,用layoutXL时候弹出来偶数个Finger的器件都是source在两边的最外面,
现在想吧一个器件直接拖到另一个器件上时两个器件会自动分开,不能merge 到一起。

我所求最终的目的是能达到2个管子最外面都是source,但是电路上是一个source接下一个的drain,
我把任意一个器件移动到另一个器件上面的时候有一个器件的source和drain能自动互换,实现2个器件merge在一起。

谢谢!!!

楼主:
............
抢个沙发!!!

补充:现在用的Virtuoso是616版本!

网友(2018-11-29):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麻烦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