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多台激光测径仪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最高是多少mm?

楼主(2015-12-09):
多台激光测径仪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最高是多少mm?

网友(2016-02-24):
ZM100激光测径仪主要特点
◆        高精度:最高线性度±2um;
◆        量程范围广:可测500mm外径的物体(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
◆        支持多个传感器同步采集(确保工业在线高精度差动测厚);
◆        可以对操作系统实施不同的参数设置,改变测量方式;
◆        在PC上十分直观的显示出测量值,方便对测量过程实施监控;
◆        ZM100系列产品采用半导体激光器发射的激光(波长660nm)作为探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
◆        ZM105产品采用LED光源,测量精度高
◆        系统带有额外的四条输出信号,带负载能力强;
目前国内测量大直径手段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机械方法上,如大型千分尺、铜带尺和π等、这些方法只能测量IT7、IT8级精度的零件,对于高精度的零件、工件,其尺寸实际上处于无法测量的状态,而大型关键零件的尺寸精度是保证重大技术装备制造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国外也无成熟的测量仪器。因此大直径高精度测量是国内外大中型企业许多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中普遍提出又急需要解决的共性测量技术难题,其中的大直径测量点的瞄准和定位是国内外都未能很好解决的技术难题

ZM100 激光测径仪有三种型号,分别为ZM100-25、ZM100-25D、ZM100-5。最大可以测量59mm的物体直径,极大的方便了用户对大型物体直径的实际检测。
此款激光测径仪测量范围大,最大可以测量59mm的物体直径;精度高,最高线性度达到+/-5um;最大采样频率可以达到5000Hz。
激光测径仪ZM100已成功应用于机械制造等各种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