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基准问题

楼主(2015-12-09):
1、基准的温度工作范围与管子的哪些参数有关2、都说温度过高,电路的特性会发生偏离,受温度影响变化最大的参数是哪个呢?是VTH的曲线随温度变化特性产生偏离么

网友:
可以试试看看Allen的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书中4.5~4.6节中关于参考电压输出的温度系数的表达式, 可以看到它与哪些器件参数有.

网友:
恐怕最大的问题是载流子浓度的变化。。。

网友:
你这样问,说明指的是mos电路基准啊。掺杂半导体载流子浓度在中低温范围内不怎么变的。温度影响散射率,引起迁移率变化,同时本征费米能级和掺杂费米能级之差φΒ这个参数会随温度变,导致vth变化。对于BJT说,本征载流子浓度ni这个参数和温度有关,迁移率也会影响,而且bjt电流公式本身就含有温度参数

楼主:
你这样问,说明指的是mos电路基准啊。掺杂半导体载流子浓度在中低温范围内不怎么变的。温度影响散射率,引起 ...
引用 网友A:

说的是MOS基准 那这个偏离问题应该可以通过电路弥补的吧 有这方面的参考文献么 谢谢

网友:
受VBE的影响大,随着温度的升高,VBE温度系数的绝对值增大,导致基准电压发生很大便宜,把公式写出来,把他们的温度系数表达式写出来,就能够看出来

网友:
Vbe是负温度系数,△Vbe是正温度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MOS基准源 不就不存在deltaBE的温度系数关系了么

楼主:
受VBE的影响大,随着温度的升高,VBE温度系数的绝对值增大,导致基准电压发生很大便宜,把公式写出来,把他 ...
引用 网友C:

要是MOS基准呢 不用带隙基准电压源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设计阶段就校准好像不太可能,因为工艺变化后电路参数变化很大。就我了解似乎是流片后,用trim技术来修调,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文献肯定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MOS基准也得分是什么情况,如迁移率和VTH进行补偿的基准,ΔVGS与VGS补偿的基准和VTH本身加权相减的基准,看是什么电路,具体问题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