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amond工具提示the port doesn't exist in the design怎么解决?

楼主(2015-12-09):
代码中写了管脚:    input    IRQ_PVDDQ_MEM_ABCD_EN;等等一些管脚,也手写添加了SITE约束,但是显示       ERROR - The port [ IRQ_PVDDQ_MEM_ABCD_EN] doesn't exist in the design.
          求大侠指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真的很急,求各位帮忙。

网友:
我印象,好像是由于之前没有这个管脚,综合过了,后来又加进去了,再综合就碰到了;因为以前综合的文件没有清除,它还用的以前的残留文件继续工作,同样的问题也可能会在管脚约束的地方出现
别追问我了,我就是凭印象给你一点思路,早都不碰这个工具了,问我也啥都不知道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建一个新的工程,把你的源文件一个个加进去,重新搞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