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为什么测距传感器加上反射板就难增大测量距离呢?

楼主(2015-12-09):
为什么测距传感器加上反射板就难增大测量距离呢?

网友(2016-02-24):
ZDPS0X系列测距传感器是一款采用激光相位法来进行物体距离测量的高精度测距传感器,其响应速度高达50HZ。ZDPS0X激光测距传感器无需反光镜即可测量距离,增加滤光镜还可以测高温物体距离。它应用领域广泛,如集装箱定位、电梯运行测量、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测量等。

    ZDPS01系列测距传感器主要特点总结:可测量各种物体距离(不需反射镜);增加滤光镜可测高温被测体;可见光容易对准被测体;输出:串行口RS232/RS422, 模拟输出4~20mA , 模拟口和开关值可软件设置;有外同步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