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测量多点卡纸的厚度选择哪款传感器,如何安装?

楼主(2015-12-09):
测量多点卡纸的厚度选择哪款传感器,如何安装?

网友(2016-02-24):
测厚传感器激光位移传感器安装在被测物(卡板、纸张)上下方,将传感器固定在稳定的支架上,确保两个传感器的激光能对在同一点上。随着被测物的移动传感器就开始对其表面进行采样,分别测量出目标上下表面分别与上下成对的激光位移传感器距离,测量值通过串口传输到计算机,再通过我们在计算机上的测厚软件进行处理,得到目标的厚度值。

测厚传感器在工业生产过程中常用于测量材料及其表面镀层厚度,并且可以用于厚度控制系统的误差测量。测厚传感器的主要特点是在测量过程中,不需要测量出材料厚度的绝对尺寸,而只需知道测量厚度的相对值或者相对于一个标准值的厚度。

测厚传感器ZTMS08系统经过性能优化和现场校准,其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参数符合GB451•3《纸和纸板厚度的测定法》的有关规定,可广泛适用于纸张、纸板及其他片状材料的厚度测定。

ZTMS08系统最高测量精度是1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