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ZDS04测距传感器可以测量飞机的飞行高度?有那么大的量程?

楼主(2015-12-09):
ZDS04测距传感器可以测量飞机的飞行高度?有那么大的量程?

网友(2016-02-24):
ZDS04测高仪基于激光脉冲反射时差法原理,适用大量程测量,具有很高的响应频率,及能适用恶劣的工业环境等特点。结实的金属外科,能工作在有害气体环境,安全保护等级IP67,安装维护方便,可提供各种数字口:RS232、RS422、SSI和Profibus。
        LDM301测飞机高度        实验环境
                客户初步测量方案or特殊工作环境         在线
                * 距离        100m
                * 精度        5mm

测高仪应用领域
起重安装设备位置控制;液位料位测量;冶金钢铁过程控制;不宜接近的物体测量,如罐装物、管道、集装箱等;车辆和船舶位置监控;以及江河湖海等的水位测量。

测高仪主要特点
远距离测量,300米量程(自然表面)3000米大量程(需要反射板);
响应时间短,0.5ms响应时间(可订制到0.1ms);
有同步输入端,可多个传感器同步测量;
体积小,紧凑的外形设计,易于安装,容易操作;

网友(2017-11-27):
再高的高度儀會採用雷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