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提取calibre view 不对但是netlist不对

楼主(2015-12-10):
用calibre pex提取calibre view,提取出来的三极管面积是对的但对应的模型是错的(比如面积是400p,对应的模型却是npn5),但是查看netlist,面积和模型是能对应上的,这是为什么呢,lvs文件是对的跑的面积

网友:
你的calibre view是个什么内容啊,提出的netlist对就对了啊

回复 楼主:

楼主:
求解答,对calibre后仿有经验的帮忙看看O(∩_∩)O

楼主:
calibre view是电路啊,提取电路的时候有电路外还有一个netlist,应该是calibre格式的?电路不对,我需要电路导出去hspice的网表,不能直接用netlist    回复 2# xxmule

网友:
calibre pex提取网表可以指定输出格式的啊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导hspice格式的网表用finesim仿真会被中断:killed by signal 9

网友:
我觉得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回复 楼主:

楼主:
calibre view已经改对了

网友(2020-03-25):
楼主怎么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