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所使用的LDO问题求教

楼主(2015-12-10):
我目前在设计一个数字锁相环,看一些资料说为了尽量减少电源噪声的影响,一般PFD和VCO都会加一个LDO。所以我需要设计一个LDO,请问大牛们有什么相关资料或者经验么?万谢!(注:因为LDO并没有发文章的想法,只是需要一个实用且设计并不复杂的LDO,所以一些特别新颖但并未被广泛认可的结构就算了。另外我们用的是65nm CMOS工艺)再次感谢前辈们来指教!

楼主:
做LDO的前辈们呢?有什么资料么?万谢!

网友(2016-03-07):
pll对ldo的要求比较高,尽量选用高电源抑制比、低噪声的ldo结构。

网友(2018-10-02):
高抑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