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generated clock 约束问题

楼主(2015-12-10):
source clock 设置了ideal_network, uncertainty , transition, latency 等性属性。

问题1:如果generated clock 没有任何约束,那么它会继承主时钟的以上属性吗?

问题2:如果generated clock 也设置这些属性,那又会怎样?

网友(2016-01-14):
好问题,使用generated clock对产生的分频时钟是有继承性的,但第二个问题不知道
另外问下设置时钟时只用dont_touch和
dont_touch加上ideal_network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