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Martin书,关于转换器基础那章有段话不太理解

楼主(2015-12-10):
图中蓝色框里的这段话。。。for example后面,谢谢

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

网友:
我的理解是: 用正弦输入信号测量ADC的动态性能SNDR, SNDR会随信号频率增加而逐渐降低, 即SNDR是输入信号频率的函数. 动态性能SNDR的测量方法比用DC输入信号测量ADC的非线性更实际反映了ADC的动态性能.有效分辨带宽是指SNDR比低频时的值降低3dB对应得输入信号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