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C做DRC时报了很多Violation,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5-12-10):
第一次做DFT,使用的工具是DFTC,使用DC综合后生产的网表,在做pre-scan DRC时,报了一些violation, 主要是以下几类:1)模拟IP引起的MODELING及TOPOLOGY  violation,这部分应该没什么影响,因为在做DFT时也把它们当做black-box了,是否有什么命令可以把这种violation干掉
2)DC综合时插入了ICG单元,但是TE端口没有连,还有直接手动例化的不带TE端口的ICG单元,这导致DRC时出现了D9 violation,这个是应该让前端去处理,还是自己处理?
3)设计中有内部寄存器生产的RST信号,导致了一部分DFF的RST端口不可控,这个是应该让前端修改RTL代码,还是后面用Autofix来处理?
4)设计中有把RST或CLK当成DFF的D端输入的电路,这导致出现了(D10,D11)violation,这个似乎autofix还搞不定,是否也应该让前端修改RTL代码来处理?

忘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另外也补充说明一下,设计里有CLK及RST模块,大部分DFF的CLK及RST端口都已经在这两个模块里面处理掉了,也就是bypass到了外部端口的CLK及RST信号,但还有些其它模块内部生成的RST之前没有处理

网友(2023-07-02):
请问有大佬知道什么样的drc violation一定要解决,什么样可以放过 这些violation是不是只是影响覆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