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y-Cap LDO主极点切换问题!!!

楼主(2015-12-10):
传统LDO外接大电容(1u以上),主极点在Vout端,次极点位于error amplifier输出端。而目前SOC上的Capless LDO主极点在error amplifier输出端,而次极点在Vout。现在我想做一个LDO,如果无外接电容时,极点分布和Capless LDO一样,主极点在error amplifier输出端。如果有外接大电容时,主极点位于Vout。就是该LDO的主极点可以根据外接电容的大小而切换(位于Vout或者Error amplifier),并且LDO保持稳定。请问这种结构如何实现,有没有相关文献。谢谢大家了!!

网友:
问题略含糊。外接大电容多大?外接电容时,EA输出极点与GBW的位置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A(2017-03-31):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哈哈

网友:
amplifier stable for any cap load

网友(2020-08-09):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哈哈

你好,有可以用的结构吗

网友:
你这个应该叫cap-free

网友:
这么牛逼的结构如果做出来麻烦给大家分享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