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ng VCO 相位噪聲測試值較大

楼主(2015-12-10):
設計48M Ring VCO 測試發現20Khz之前的噪聲比仿真要大許多,PLL使用32K作為基準,環路帶寬放在3KHz附近,這樣3KHz之后的VCO噪聲均體現在PLL輸出噪聲上了。請問造成VCO低頻噪聲大的原因是什么??? 已經使用干凈電源,結果還是一樣。
VCO_simulation:

VCO_simulation

VCO_simulation

Openloop_meas:

Openloop_meas

Openloop_meas

网友:
感觉你这个带宽不是3k啊,像是10k多一点。其实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望指正。

网友:
Device's Flicker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Open measure圖片是開環測試VCO Phase noise的圖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ere are some fliker noise parameter in model. I can get 1/f^3 phase noise curve.
    You meas the silicon fliker noise is larger than model?

楼主:
Open loop 測試數據來看 20Khz之前的phase noise突然增加,并且不符合VCO Phase noise計算值

网友:
PLL的开环单位增益带宽不就应该是闭环的-3dB带宽么?另外如何测 VCO的噪声呢?片子测试的时候可以把VCO和前面的电路分开么?

网友:
一般工艺厂商提供的flicker noise的model精准度在较低频偏处是有限制的吧 怀疑几KHz及以下时 device model的flicker noise有偏差并且离散度较大   并且ring oscillator对flicker noise上变频的抑制本来就很差   据cadence FAE讲pss&pnoise仿真时output log中linewidth值以下时的phase noise仿真曲线并不很准确 仅供参考。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設計PLL時,有寄存器可以設置open loop和close loop,open loop時 VCO 的VCON信號可以從PIN外灌信號。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分享。用EZJIT分析儀測試出來的,Period Jitter比Phase noise積分出來的小很多。EZjit測試出來的PJ=10ps,積分1KHz-1MHz時RMS Jitter=400ps。想討教一下原因。

Closeloop 48M PLL

Closeloop 48M PLL

楼主:
回复 网友D:

    附上頻譜分析儀測試出來的Phase noise積分波形,1KHz-1MHz 積分后RMS Jitter 550ps。同EZJIT測量結果Period Jitter相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这样啊,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能直接将period jitter与积分出的phase jitter相比,考虑相同的频偏范围period jitter一般比phase jitter小的,因为从phase noise得到period jitter需要在积分项里乘以一个系数sin(pi*f/fs)^2,这个系数在频偏较低时的值也较小,一定范围内相当于“高通”作用,而你这边正是低频偏处噪声较差,自然两者结果相差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学习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Correct and  Thanks.
   頻譜分析儀積分出來的是RMS Phase jitter. 示波器測試出來的是period jitter. 頻譜分析儀是否可以測試出Period jitt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