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时序约束

楼主(2015-12-10):
请问各位大侠,如果在一个工程中,晶振输入时钟clk1,然后通过DCM 产生clk2,clk3,clk4.那么在做时序约束的时候只要约束clk1,还是全部都要约束?

网友:
只需要约束clk1即可,xilinx会自动约束后面的时钟

网友:
Xilinx和Altera貌似都是要的,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时钟组约束。Altera需要手动添加derive,xilinx好像就是一楼所说的自动添加,不过要不要把pll一起生成的xdc添加到工程里可以自己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