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hopper运放的input offset仿真

楼主(2015-12-10):
本人在设计一个chopper放大器,chopper频率200K,增益10,输入信号0.1mV。在进行输出offset仿真时,人为的在运放输入端加5mV的输入失调,chopper具有很好的失调消除作用(输出失调+-0.2mV)。同样的电路在通过蒙特卡洛仿真失调时,输出失调有+-1.2mV。想问问为什么蒙特卡洛的输出失调有这么大?chopper对蒙特卡洛仿真失调没有效果?

电路

电路

蒙特卡洛仿真

蒙特卡洛仿真

加5mV输入失调的仿真

加5mV输入失调的仿真

网友:
运放增益变化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独对运放的增益进行蒙特卡洛扫描仿真,各个点的增益变化不大(增益变化小于5dB)

网友:
可以看内部结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看看各个seed下,斩波频率是否在环路带宽内。
tt模式下的斩波效果已经有约250倍的失调衰减;蒙特卡洛下斩波效果变弱,你就拿一两个seed出来分析下就行了啊

网友(2023-11-15):
我个人的理解:斩波确实会明显减少运放的失调,这在你的前仿中也体现出来了,但问题是斩波的一些非理想因素前仿并不会完全考虑,比如斩波造成的纹波,时钟馈通等等

网友(2024-06-26):
失调幅度减小是LPF的功劳吧。MC仿真Fliter在200KHz处的衰减幅度有了更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