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buck在轻载时的波形疑惑

楼主(2015-12-10):
大家好,我现在做了一个buck 型DCDC在轻载时时采用的BURST模式,这样使得轻载时效率提高。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在burst模式时电感电流为什么不是单个电流尖峰的DCM,然后随着输出端负载加重时单个尖峰电流越来越密集;而是,如下图这种间歇性的CCM模式,望大家能够指导一下啊。

BURST 模式下电感电流

BURST 模式下电感电流

楼主:
回复 1# Cruise.lj 自己顶一下,大家加油哦

网友:
我也正在做,轻载的这个波形应该和你的环路响应,带宽以及轻载设置的阈值点有关系,环路响应慢点,阈值点小点 ,可能就是另外的波形,不过这个只要你的纹波和效率满足要求即可,什么波形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形我知道是没有问题,现在不明白的是问什么不是单个尖峰的电流这种DCM模式,然后随着负载的不断加重,电流尖峰不断密集,最后进入CCM模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进入极轻载的状况下,它肯定会变成单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负载加重的时就会变成现在这种多脉冲的DCM模式,而不是通使单脉冲慢慢密集来满足输出端对能量的需求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在顶一下,大家进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
这个波形还是正常呀,后面是R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我知道是波形是正常的,我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波形不是以单脉冲的形式,随着负载不断加重单脉冲出现越来越密集,最后进入到CCM模式,但现在是负载加重之后他会进入如图所示的这种多脉冲的形式,最后再进入CCM模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电路该出什么波形不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呵呵,你做的是峰值电流模。burst实际上就是设置一个滞回区间,输出电压大于上限,就关闭power mos,靠输出电容提供输出电流稳定输出电压。然后电容放电到设置的下限电压,再度开启power mos。至于开启时段的波形和模式完全取决于你的设计和外围元件的参数。
一般的burst,为了提高效率和控制输出纹波,在设置电压区间的同时,还会限定峰值电流。一个时钟周期,power mos开启,电感开始充电,到峰值电流处关闭,然后开始放电,这个过程就就是标准的pwm,如果负载很轻,放电电流小,是不会进入DCM的,如果你的滞回上限比较大,是需要好几个时钟周期才能让输出电压回到上限值。改变峰值电流限定值和滞回区间,电感和输出电容,都会让这个波形改变
但要完全实现你想象中的单个脉冲,DCM的状态,那就在开启的时段内不能还是维持PWM,至少要是频率能改变的PFM,同时峰值电流模的方式也要改变。实际中没有这个必要一定做到,每次就开关一次,没有什么好处。
burst是linear的技术,其他家有不同的方式,但总体上没有太大的本质差别。

网友:
我的想法是,comp电压并不能直接反映输出电压的变化,差了一个gm-c积分器,差了一些延时,vout要低过target值一段时间,comp才能升高到迟滞窗口之上,sw开始switching,在不是极轻载的情况下,这个延时时间内,vout会掉的明显,而sw一旦重新switching,一定会等到vout被重新充到比target高并延迟一段时间等积分器输出comp电压掉到迟滞窗口之下才会关闭。因此在这种条件下sw看起来就是一簇一簇。这是burst mode的特点,因此它的纹波也较大。
楼主所提到的“单脉冲的形式“,burst mode做不到,能做到的应该是PFM,它是用比较器直接比较vout和target值,轻载纹波小很多,控制会复杂些,可以了解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好好琢磨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