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己写的用于创建或修改guardRing的脚本,以及修改版图格点

楼主(2015-12-10):
最近研究了一段时间skill,做了点小东西,上传来分享一下。  一个是用于创建和guardRing的脚本Mpp.il,载入后,可以在layout下,通过ctrl+q来加入GuardRing如果所画的GuarRing为环形,需勾选GuardRing is a Loop选项。设置好参数后,自动跳出创建Multipath的窗口,然后MPP Template中选中MPP,确定后即可画GuardRing如果要对GuardRing进行修改,可以在选中GuardRing后,按ctrl+q,唤出参数界面进行修改。通过该脚本来创建和修改guardRing时,过孔个数会随着宽度的修改而改变,而宽度也会随着修改过孔个数而改变。可以在文件中搜索label_to_change_for_different_foundry来修改参数以适应对应的工艺参数。
  另一个脚本snap2grid.il用于调整版图的格点,目前而言可以将所有的器件,path,过孔,图层正确修改。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提供了源码,很赞

网友:
不错的il文件

网友(2019-02-21):
你好!修改格点的脚本文件里,我实际用的时候需要修改那些地方?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刚入门的菜鸟,我第一步导入就死掉了,我直接用load函数在virtuoso中导入这个.il文件就不行,感觉不能识别,请问是为什么?

网友(2019-03-31):
ok ,不知道怎么调用

网友(2019-08-15):
这个脚本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使用了下:只需要修改Mpp.il中4-7行的数值,10行的库名,15-20行的层名-----就可以适用各个工艺的库,不需要每个工艺 产生个skill文件。谢谢 写的厉害。

网友(2019-10-16):
红红火火

网友:
Hi 你好大神
     我采用你那个自动转到格点上的脚本,在virtuoso CIW窗口load后发现这一行一直报一个语法错误,
     prop && putprop( shape funcall( doSnap get(shape prop) ) prop )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3 column 66 of file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Error in routine load:
   Entering new debug toplevel duo to error:

你看明白了给我回复下吧,谢谢大神

网友(2020-12-24):
我擦,我SMIC工艺怎么用不了

网友:
mpp那个里面techfile.cds是什么

网友(2021-03-10):
很好用,赞一个

网友(2021-07-31):
感谢,非常有用。

网友A(2021-10-03):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亲测tsmc180nm工艺可用。
关于如何使用脚本,楼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脚本里面搜索“label_to_change_for_different_foundry”进行修改即可。
对应工艺库的修改,例如如何修改“tsmc13_techlib”和“techfile.cds”,一个简便方法是你在Creat -> Multipart Path里面随便新建一个il脚本,打开这个脚本观察这两个怎么改就行了。对tsmc18工艺,相应修改为“tsmc18”和“tech.db”。(可能有些许不一样,只是我cadence里面的设置是这个。)
其他的,就自己根据需要一项一项改就行了。

网友A:
楼主您好,这个画环形衬底好像有bug,环住的部分好像不满足CT间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这个画环形衬底好像有bug,环住的部分好像不满足CT间距啊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自己修改offset就行了。真是太感谢楼主了。

网友:
自己要做双层的ring,添加进virtuoso里,用这个可以吗?

网友B(2021-12-17):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亲测tsmc180nm工艺可用。
关于如何使用脚本,楼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脚本里面搜索“labe ...

第一个和第四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和第四个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按  E  设置的最小栅格大小。第四个现在想不起来了。最简单的,你自己随便修改一下看效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按  E  设置的最小栅格大小。第四个现在想不起来了。最简单的,你自己随便修改一下看效 ...

第四个不晓得设置什么。load之后按ctrl+q,它会按照你在LSW上选择的第一种layer进行画path,还不能画guardring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个不晓得设置什么。load之后按ctrl+q,它会按照你在LSW上选择的第一种layer进行画path,还不能画guar ...

我不知道是cadence破解的问题还是什么,这个时候你应该再重新进去load脚本那个窗口,好像是将template再次选为我们加载的脚本就可以了。

我反正这样解决的。你自己再多试试。别人都能用啊。

网友(2022-09-09):
请问如何设置调整格点的脚本的快捷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个不晓得设置什么。load之后按ctrl+q,它会按照你在LSW上选择的第一种layer进行画path,还不能画guar ...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再请问一下你后面的guard ring的画法是怎么样的呢?

用其他脚本

网友(2023-04-11):
very good data for  create guardRing 的脚本

网友(2023-08-25):
另一个脚本怎么用了?

网友(2023-10-13):
谢谢,fluid guard ring我们这没法用

网友(2024-01-23):
请问修改格点的脚可以分享吗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C:
那再请问一下你后面的guard ring的画法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只是把MPP的脚本Load进去,ctrl+q设置好你需要的GR属性,点ok就会出来Create MPP的窗口。如果还没窗口,就shift+G,在这里选择MPP就可以了。

网友D(2025-06-02):
感谢,已经测试过能够正常使用了

网友(2025-08-05):
引用 网友D:
感谢,已经测试过能够正常使用了

可以加环吗?我试了一下只能画tap但不能像fluidGuardRing这种选中器件加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