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压力变送器工作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12-1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下常规压力变送器的结构以及作用。压力变送器主要是由压力传感器、测量转换电路和过程连接部件三个部分组成的。它的作用是能将压力传感器感受的气体、液体等物理压力参数转变成标准的电信号,以供给显示报警仪、DCS系统、记录仪、PLC系统等进行显示、测量、控制调节等目的。在这些工作中,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同的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压力变送器在工作中的保养和防护。

下面我们来分析具体的压力变送器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首先检查压力变送器周围有无信号干扰,如果有,尽量排除,或尽可能让传感器屏蔽线与金属外壳相连,增强抗干扰能力。

2、要定期清洗安装孔,保证安装孔的清洁.防止变送器与腐蚀性或过热的介质接触;

3、接线时,将电缆穿过防水接头(附件)或绕性管并拧紧密封螺帽,以防雨水等通过电缆渗漏进变送器壳体内。

4、测量气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顶端,并且变送器也应安装在流程管道上部,以便积累的液体容易注入流程管道中。

5、测量液体压力时,取压口应开在流程管道侧面,以避免沉淀积渣。

6、压力变送器上不能使用高于36V的电压,容易导致损坏。

7、冬季发生冰冻时,安装在室外的变送器必需采取防冻措施,避免引压口内的液体因结冰体积膨胀,导至传感器损坏。

8、测量蒸汽或其它高温介质时,需接加缓冲管(盘管)等冷凝器,不应使变送器的工作温度超过极限。而且缓冲管需要注入适量水,防止过热蒸汽与变送器接触。而且缓冲散热管不能漏气。

测量蒸汽管道的压力变送器安装示例

9.测量液体压力时,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液体的冲击(水锤现象),以免传感器过压损坏。

10、导压管应安装在温度波动小的地方;

11、防止渣滓在导管内沉积;

12、压力变送器测量的介质不能冷冻结冰,一旦结冰,会容易损坏膜片,因为膜片一般都很薄。

本文源自菲尔斯特〈http://fstsensor.1688.com/?spm=0.0.0.0.QfNY6Q〉,转载请注明出处。